求华硕S7F图纸945北桥

楼主(2012-09-14):
此机器开始大短 老板换了俩管子之后0.45掉电  然后就给了我  测了下各个电压 电压不全 缺个北桥供电 还有个个电感也没有电压 受同一个芯片控制 目测都是进北桥  短路的地方也是这个电感的上下管  现在是不短  他得控制芯片是ISL6227 找了个芯片的PDF 发现他得输出脚是9脚20脚 但在板子上都对地芯片去掉一样 然后量9脚20脚到电感也不通 把我搞迷糊了 所以急求图纸

网友:
O(∩_∩)O哈哈~  此机器已搞定  是芯片的28的一个5V出了问题  有个4-7欧的电阻烧断了 运气好 不然没图纸就搞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