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18没法上网

楼主(2012-09-14):
  有台海尔W18的本子,接上网后,提示本地连接已连接上。可是就是上不去网。IP地址也必成自动获取了。该怎么修呢。求思路。

网友:
忘了说了,系统也重新做过了。可是解决不了啊

网友:
换个网卡试一试,如果还不行,量一下网络线路正常吗

网友:
直接换一个网卡芯片,我与到过一台山寨本,上网很慢,有时能上网,有时上不了网,IP地址也是有时或不到.

网友:
换了一个同型号的,故障依旧,看来不是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换个网卡再说啊

网友:
直接给它设个IP试试吧。也许就能解决,或者换几个系统试试。应该是小问题。也不知道是否是有数据交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