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亚创蓝静王420电源不触发?

楼主(2012-09-14):
     经查,该机待机紫线5V正常,绿线5V正常,绿线接地后其他电压无输出,检查电路板元件,没有发现损坏的元件,更换过电源管理芯片AT2005B,故障依旧。电源IC待机时的电压分别为1脚2.4V左右,2脚0.015v,3脚0.004V,4脚0V,5脚0.012V,6脚0.7V,7脚0.01v,8脚0.03V,9脚2.2V,10脚2.2V,11脚5V,12脚0.18V,13脚0.03V,14脚0.01V,15脚5V,16脚0.02V。短接绿线接地后,电压没有变化,现在没有思路了,求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查驱动三极管13007和C945。

网友:
查AT2005B的9、10脚的电压变化(短接前后)和相连的推动三极管,如正常就查主开关管及旁路元件

网友A:
短接前后9脚,10脚电压无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前后9脚,10脚电压无变化。

如果推动三极管、主开关管是正常好的,就更换AT2005B

网友:
先看IC的REF基准电压是否正常啊,在导通开关管看是否供电

网友:
两个推动三极管线路有问题,9,10脚电压应为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