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显示屏遇到问题了 请高手解决下

楼主(2012-09-14):
本人新手  修了个联想17的屏  首先我打开看了 整流管烧了 保险也烧了  我换好了   可是还是没有5V输出  我测了下 变压器 初次有213v   光耦的一端有3.9V   现在也不知道那出了问题了  希望高手帮解决下 问题一般在那一部分 ?????  小弟 在这谢谢了

网友A:
问题说的不清不楚的,没有5V 输出,12V有没有啊?一般整流烧了那么开关管也会烧,开关管烧了那么开关管的一个0点几欧的电阻也会烧,还有电源管理芯片也会烧,先排除这些。是必须的,你只知道没有5V输出,那其他的呢?

网友:
被雷劈了吧?开关管和电源IC肯定挂了

网友:
直接换电源板吗

网友:
电压不正常 213v 应该是300v左右吧

网友:
最大个电容的两端最低也要280伏的供电才可以

网友:
你好最大的电容就在282V了  变压器第一次在也在286了  在那有问题 请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说的不清不楚的,没有5V 输出,12V有没有啊?一般整流烧了那么开关管也会烧,开关管烧了那么开关管的一 ...

你好 12v  也没有    电源芯片怎么能测出好坏了

网友:
恩恩额 我感觉我的思路太乱了

网友:
先把电源部分搞定

网友C:
拆掉开关管,用万用表测量开关管G极对热地(大电容负极)有没有一个0~2.5V左右的跳变电压。没有的话检查PWM芯片以及其周边电路,跳变电压出来了可上个新的开关管(拆出来那个扔了吧,开关管不值钱,再烧PWM就亏了)。这时候次级电压应该出来了,如果还没有就检查反馈电路…… 看不懂就换板吧……

网友:
楼主都说了,是新手啊,需要指导的。如果都象你们说的那样有这个思路,早就不是小白了。

思路:1.一步一步确定每一块的正常与否。先交整流有无280以上的输出,没有或者低于280,就要看整流了。
          2.看整流以后的部分,从开关管到变压器的初级部分。主要测试一些关健性的电阻和电源IC。
          3.看二次整流后的,12V和5V ,有无输出,先测一下整流管的好坏。
          4.看高压部分,有无短路。可以先断开12V到高压的供电。

网友:
大家好,我也是刚学维修显示器希望大家讲的再细点了

网友:
电压不对呀,应该是300V的啊

网友:
电源芯片和开关管容易坏

网友:
先不上开关管 光上电源芯片 测试一下电压

网友:
直接换电源管理芯片。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12v  也没有    电源芯片怎么能测出好坏了

12V也没有就是电源的问题啊!有没有300V啊?有300V就是开关管和电源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开关管,用万用表测量开关管G极对热地(大电容负极)有没有一个0~2.5V左右的跳变电压。没有的话检查PWM ...

呵呵~~~~~~~~楼主的水平跟他的头像一模一样~~~~~~~~估计你说的那些字他是认识的,意思嘛,就不好说了。

网友:
驱动ic坏了没有 下个pdf图 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