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爱国者MP-E811A不开机?

楼主(2012-09-14):
请教一个爱国者MP5 型号:MP-E811A 放歌时突然关机后。。不能开机。。插数据线电脑能认出两个盘符,但不显示容量和内容,屏幕红屏,请教是主控坏了还是闪存坏了?主控型号为:RK2706
不开机
电脑

网友A:
我认为 俩个都有可能、你最好俩个都采纳下

网友(2012-10-16):
估计供电问题,先查正常后,在使用固件修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