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航嘉hk350-55bp s1 无输出

楼主(2012-09-14):
打开外壳  目测保险管完好 电解没鼓包  通电测量  绿线:4.91V   紫线:5.09V   蓝线:0V  灰线:0V   橙线 红线 黄线都是0V短接绿黑        橙线 红线 黄线 蓝线 灰线都是0V    紫线:5.09V

7500各脚电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15     16
0V   2.45V  0.06V   3.35V  1.60V   3.54V     0V      2.28V     0V       0V    2.25V    17.33V      4.91V     0V

短接绿黑                4.24V

LM339各脚电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0V    0V      4.91V   2.43V     0V     1.34V   0.06V   0.30V   1.02V   4.91V   2.43V      0V     0.02V      4.90V

短接绿黑                                                                                          0V                              4.91V

短接绿黑  快速测量黄线 有2点几V电压渐渐减小到零  风扇动一点即停

Q8 Q9集电极电压始终是1.51V

后来再测LM339电压时误碰9脚附近焊点 风扇动了一下 可能故障扩大了晕    再短接绿黑时 7500   4脚电压成了0.08V  风扇也不动了   Q8 Q9集电极电压升高到2.01V

请高手  帮忙看看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谢谢!

网友:
看来副电源正常。待机时7500的2脚电压有点低,正常应在4.9V左右。短接绿线后正常时7500的1脚应有近5V的电压;3脚应有3.V的电压;4脚近0V的电压。
LM339的待机时10脚电压偏高,应在1.5-2.5V间,11脚在0V左右,14脚0V;开机后11脚在4.2V左右;14脚在2.5-4.5左右。
以后电压可能因电路不同稍有变化,仅供参考。

网友:
更换7500(焊一个IC座),再测量二块芯片的电压,在此之前检查一下后级输出的三个电压部分(第一次风扇转停是输出保护了,证明后级有故障)

网友:
查后级肖特基整流二检管是否击穿。

网友:
后来短接绿线,7500的4脚低电平说明已经工作了,这个情况极可能是339坏了,建议换一下吧

网友:
输出部分电解和肖特基整流二极管都是好的    谢谢几位的帮助  星期一到单位拆 7500  339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