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h560-tg

楼主(2012-09-14):
方正fh560-tg这款机器有通病吗,我的指示灯一闪一灭的,开关有5v跳变,像带不动负载似的,但电源板没坏,是驱动板嗝屁了,我怀疑是程序坏了,有大师有这款机器的程序吗?望发下,提起祝大家双节快乐

网友:
方正fh560-tg这款机器程序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 你试一下加上电源板的时候 电压会不会跳 会的话还是修电源板

网友:
嗯,刷过后就是嗝屁了,指示灯都不亮了,

网友:
电压都正常,外接灯管无图像显示

网友:
什么问题,搞定没有?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了这样的故障,希望楼主快给答案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