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扩展到液晶上,如何避免雪花点

楼主(2012-09-14):
      通常修好每一台显示器之后,为了降低返修率,我们会把它放到分屏器上点一段时间,测试是否正常,但每台显示器都会出现雪花点,波浪线。一开始以为是分屏器质量太差了,后来我直接从笔记本那边插一台一台的测也有,客户来了看到这种现象就会问是不是没有修好,就要向他们一遍一遍的解释比较麻烦,大家是怎么来点这些修好的显示器的呢?如果避免雪花点…………(我看到楼下diy装机的他们的显示器一排五六个,个个都很清淅,不知道怎么弄的,不好意思去问)

网友:
信号线或屏线受到干扰。做下处理屏蔽干扰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
好一点的信号线(VGA。DVI。HDMI)磁环要是真的。。 好一点的分配器。。

网友:
  信号的原因      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