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2010HC 时间用长显示器画面逐渐变得模糊!!!!

楼主(2012-09-14):
这段时间遇到几个这样的毛病,太难搞了,计较棘手,请各位朋友帮忙!!!

网友:
显示器与显卡接的数据线接触不好,会产生色差,变色,跳屏,花屏,画面抖动等看起来模糊的现象。安装显卡驱动,显示器显示画面也会模糊。重新安装最新驱动即可解决。需要注意的是显卡与显示器刷新率的兼容,可以试着更换桌面刷新率来解决显示模糊问题。显示器驱动板故障会导致成像模糊。更换驱动板或刷程序。

网友:
楼上说的基本上全面了,但是还漏了一点,也算重要,就是屏问题。屏以外的问题如清理屏线、接口,调分辨率刷新率,刷程序或换驱动板等,应该是最先要考虑的,这样是可以修好一部分机器,碰到这样的机器算好彩,如果故障出在屏上,那就有点麻烦了,哪怕修好了,维修收获和付出远远不成正比。如果已经确定问题出在屏上而你又非要不惜一切代价修好的话,那就慢慢研究,机器不是用了一段时间才出现模糊的吗,那就在冷机开机,用风枪快速升温来定位故障区域,先吹主芯片,如果一吹图像就模糊了,那就把芯片换了再说,如果吹主芯片图像没动静,那还得继续,VGH、VGL、VDD.VCOM等,几组电压区域一块块的试,同时也把冷机和热机的电压值记录下来,看看有没有哪组电压有明显的变化,有变化的话那故障就可以定位了。如果忙完了这些还是一头雾水,最后还有一招,找个好的屏电路片,把几组电压都飞到待修屏上,这招使上了也不见好的话,那就摸一下300V大电容提提神,然后去五金店买把大铁锤

网友:
楼上的方法可以借鉴下!

网友:
DELL E2210HC    机器是AOC的,板号:715G3329-1-2-HF,主芯片:TSUM58EHL-LF-3
屏是三星的

楼主能帮忙给读个程序吗?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