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装CPU就不出CPU供电不装就正常

楼主(2012-09-14):
一台HP540 被雷击网卡打坏了。。换了。。现在是装CPU就不出CPU供电不装就正常 。CPU换过。CPU坐子机焊过,CPU供电芯片换过,,一样,CPU供电芯片ADP 3208:
上CPU时:1角:3V     2:3V   3:5V    4: 0V    5:0V    6: 0   7:0    8:3V
9: 0     10:5v   11:0 v         12: 5 v     13:0 v    14: 5v    15: 1.1v     16: 0v    17:  3v   18:0v      19:0v       20: 19v    21:1v    22 :1.8v      23:1.2v       24: 0v      25: 5v      26: 0v       27:   0v           28: 5v        29 :  5v     30: 0v        31: 0v     32 :  5v    33:5v       34: 0v      35: 0v       36: 5v     37 :5v      38 :0v     39-45:  1v                     46: 0v        47: 0v    48:  0v

不上CPU时。6角 1。5V  7角1。5V      9角1。5V         18角1,5V          26 角27角 1。5V   29角5V   39-45角 0V

网友A:
加焊北桥试下

网友B:
注意CPU座后面的电容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装上CPU时,看看3208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比如EN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C:
装上CPU下管的G极是不是5V啊?

网友:
把这个管子干掉再说,看看小电容有没有不良的。。

网友:
期待解决,上传分享一下

网友D:
拜托楼主,是1脚而不是1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拜托楼主,是1脚而不是1角

                                  :}

网友D:
该机被雷击后是什么故障现象?楼主是如何判断网卡被雷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北桥试下

同意这楼主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CPU座后面的电容是不是短路了

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该机被雷击后是什么故障现象?楼主是如何判断网卡被雷打坏的?

开机掉电。。。网卡灯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北桥试下

北桥加焊过。。无果。

网友:
座是不是虚焊啦 建议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上CPU下管的G极是不是5V啊?

是的。装上CPU时。下管G极有5V。。

网友:
楼主说不装CPU时CPU的供电就正常,而在下面的CPU供电芯片的引脚电压上所写29脚为5V,这让人不明白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CPU座后面的电容是不是短路了

测过的啊。没有发现短路的。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了。。不装CPU时。29脚为0V

网友:
CPU供电上。下管都换了还是无果。。最后客户同意换板了。。哎。。

网友:
我以前遇到的是DELL的板,还没有查清楚原因

网友:
告诉你绝对正确的答案,47脚短路了,不是南桥就是北桥挂了。

网友:
雷击的南桥可能性非常大,先拆南桥。

网友(2012-10-19):
上过假负载试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