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代码 C1C0 急速报警不停

楼主(2012-09-14):
诊断代码 C1C0 急速报警不停,换CPU了,换内存了,不接内存也报警,CPU有发热,可能是哪问题?还有如果是测内存电压什么的,测什么位置呢?新手请教
cpu

网友:
这个你要看卡槽定义

网友:
主要是量供电VCC 数据线 地址线 是什么主板

网友:
内存供电查一下

网友:
首先要确认是几代内存,一代2.5V,二代1.8V,三代1.5V,内存槽那里有电压标注的,你确实不知道量哪里的话,就量一下内存槽旁边的电感吧!

网友:
电源也有可能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测内存的第几脚,查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