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60跑到0.67A左右掉电

楼主(2012-09-14):
有台联想G460开机电流上到0.67A左右就掉电了,再开也会掉电。测了下电压,发现不装CPU开机就有CPU供电出来。装上CPU开机就没CPU供电出来。手头上因没有I3的CPU更换测试,无法排除是主板还是CPU的问题?各位大侠,有无遇到这样的情况?希望能指点一二

网友:
你把CPU  用风枪加热下 再试试。。

网友:
联想的I系列机器,不上CPU有能加电的吗?

网友:
CPU供电不足吧

网友:
在装上CPU前提下,主板触发后CPU管理芯片  TPS51621引脚的电压  35PIN VR_ON  有3.3V     40pin  VREF 有1.72V     29pin VBST2  有5V     22pin VBST1   有5V        23pin   LL1和28pin LL2 均没有电压输出     33pin PGOOD  有0.28V               在没有装CPU 前提下   主板触发后CPU管理芯片  TPS51621引脚的电压  35PIN VR_ON  有3.3V     40pin  VREF 有1.72V     29pin VBST2  有5V     22pin VBST1   有5V        23pin   LL1和28pin LL2均 有1.04V电压输出     33pin PGOOD  有3.3V    。 不装CPU就有CPU 电压和PG电压出来   装上CPU,反而没有电压出来。 为什么会出现这 种情况呢?

网友:
最好,先换个CPU看看,不过主板出问题的可能大些,刷BIOS先

网友:
联想G460图纸

网友:
g460 这种机子不上u有1.047的电压 ,但是下管的g极上没有电压,上管的g极和s极上的电压一样,断开测量g s 想通的,过一会才有正常的阻值,上i3的正常1.13v  ,好机子上测的  ,我现在修理 是上u0.7v 0.5a 掉电,雷打的换了n件才到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