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星19寸的变态问题

楼主(2012-09-14):
客户拿过来修白屏问题 拆出来量了一下供电正常 屏幕上边也正常 就随便加热了一下驱动板 没想到就行了 装起来一试 又白屏 再拆 加热有行 装起来又不行 无语啊    怎么老是修到三星白屏的问题  求讲解

网友:
元件热稳定性差,局部加热试试。看看问题在哪里?或者换驱动板。

网友:
直接加焊再不行换系统,再刷程序。

网友:
补加一下打错了,先加焊再刷程序,换芯片。

网友:
最后是主芯片的问题 发现加焊其他的不行  加焊一下主芯片就行了   刚好有这样的板 直接换  就好了

网友:
三星的质量真蛋疼

网友:
客观的说,三星的质量还算过得去的,国产那些才叫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