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开机几秒断电 秒杀修复

楼主(2012-09-14):
接到一台东芝M300的笔记本,拿来的时候是开机几秒断电,电流表会有两次跳变。心里当时想应该是显卡问题,跟客户报了价,打发走了,拆开机子取掉显卡上电同样的几秒断电。心想是不是内存,换了内存故障一样,但是不插内存就不会断电,然后测了半天,发现无异常,突然想起CPU的供电模块虚汗也会导致这种现象,想到立马就做,提起吹风加焊,装机。开机不断电了LOGO界面显示器出来了。运气好的秒杀了。

网友:
是mos 虚焊吗  大哥

网友:
这也叫秒杀啊,晕倒,标题党

网友:
CPU供电芯片?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芯片虚焊,这种太过于简单
对很多人来说一点帮助也没有

网友:
大哥是是这样啊,怎么听着这么玄乎!不会有返修吧!

网友:
人品决定一切,比如说我这两天接手一台CQ32,换主板,从深圳调的,第一块外接显示内接不显,发回去换了一块,今天收到一点,心哇凉哇凉的,暗屏,我了个去

网友:
这种机器不是大电容吗

网友:
说得过于简单,还是谢楼主

网友:
这机子肯定会反修啊。

网友:
无语,没有点含义

网友:
楼主自己就说测了半天,那还叫秒杀吗

网友:
没技术含量    没意思

网友:
还以为是大电容。

网友:
估计多半会返修的

网友:
我也估计是大电容的问题,没想还不是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你老师的!标题党。。这种机器就从没见过CPU供电芯片虚汗的。。

网友:
秒杀 ?这货有这个通病吗?

网友:
没猜错的话。这个机子会返修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是有个机器的通病是cpu供电芯片容易虚汗,修过很久了,忘记了,不知谁还记得啊,告诉告诉我啊,谢谢咯

网友:
都说秒杀了,你还说测了半天
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网友:
测了半天,怎么又秒杀了

网友:
为什么不插内存就不会掉电呢……理由……

网友(2012-10-25):
新手上路,来学习的

网友:
估计会返修,楼主还是多测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