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3不充电

楼主(2012-09-14):
ipad3装电池(电池没电)插电  机子反复开机关机   不装电池插电开机 一会2分钟左右  自动关机    求解???

网友:
Ipad才出多久啊,你就收到机子了
这个问题应该可以保的吧

网友(2014-03-12):
换块电池装上试试

网友:
水货这问题就不好查了,直接加焊10分钟。

网友:
5楼的大哥!什么意思?  人家水货就不要钱啦?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还有尾插有的话也可以换个试试看,不行那就是主板充放电模块故障了

网友:
先从电池开始查起吧,换个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