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T41 T42 滚动条处,滚几圈就死机,不动,求解

楼主(2012-09-14):
IBM T40 T41 T42 滚动条处,滚几圈就死机,不动,求解
死机

网友:
光驱坏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加焊看看再说。

网友:
不建议直接干桥 可以断开外设试试

网友:
别动不动干南桥,先拆外设看看,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压键盘试过吗?

网友:
一般地外设先试试。。。 我今天 碰到一个,, 键盘引起的,

网友:
加焊南桥后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