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738z 黑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2-09-14):
机器是宏基 aspire 5738z
刚到手的时候问题是开机加电,电流能到1.2A,跟客人说是显卡问题,先报价收下先
拆出主板后先目测一下,没有进水,没有明显的器件烧坏,接上可调电源加电
测试各个供电,3.3V,5V,1.05,1V,,,,各个供电电压都正常,但是当测到usb供电5V_USB1_S0的
时候,电压被拉低到3V,摸摸南桥有些微烫,打开图纸,看到这个电压时是由5V_S5转换过来的,测量
5V_S5 正常,拆下U47 ,再加电,电流一路跑到1.5A,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了,在料板上找了个芯片
换上,5V_USB1_S0电压正常了,装机测试,烤机2个小时,出货
唉,眼前又是老板开心数钱的画面,什么时候能到自己啊

写的不好,还请兄弟们见谅,

网友:
楼主 你那么测到USB去了了 新手勿拍

网友:
还是先排除其他的问题,不想一上来就搞显卡,黑屏的情况有很多种

网友:
联想的本好这样,USB口短路的时候开机看电流走到要亮的时候不动了

网友:
usb。。。拉低到5v.

网友:
我有一块AUSU板子,电流到1。45都不动,也不亮,但板子变形了。没弄好,,哎,,

网友:
简明 快速  老板喜欢啊

网友:
每个老板都是这样的  只要是挣钱谁都笑眯眯的

网友:
老板的现在就是你的将来

网友:
LZ怎么会去想到去测USB    我都从来不去测啊 还是高手

网友:
我还真想不到是USB,楼主怎么想到去测的?

网友:
也许是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