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正一体机T360 BIOS

楼主(2012-09-14):
求方正一体机T360 BIOS

官网没有
http://card.foundertech.com/live/driver/default.aspx
http://www.founderpc.com/tabid/333/Default.aspx

网友A:
用序列号查不到关于此机器的BIOS信息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Y3MTQ1fGRhYWJjZDdhZjU1MTcyMjg1ZTA5N2YzM2NkODIyMzk1fDE3NzcxMzM2MzA%3D&request=yes&_f=.pn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序列号查不到关于此机器的BIOS信息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Y3MTQ1fGRhYWJjZDdhZjU1MTcyMjg1ZTA5N2YzM2NkODIyMzk1fDE3NzcxMzM2MzA%3D&request=yes&_f=.png

我晕,高手,你有内部FTP,全指望您了
下个T360的就可以了,谢谢啊
为什么查不到啊

网友:
呵呵,我有华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晕,高手,你有内部FTP,全指望您了
下个T360的就可以了,谢谢啊
为什么查不到啊

把这个机子的主板上有个条形码,MAOAH什么的,白色的小条形码,给我看下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TY3MTU4fGQxMGQyOWM4ZTkzYTM4MzhhNzg3NTU4MWVkNDhhMWRhfDE3NzcxMzM2MzA%3D&request=yes&_f=.zip  你试试这个吧,我用的是物料编号查的,不知道能不能用,也不知道这个和你的那个物料编号一样不一样

网友:
只要不是国外的机器就肯定会有。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可以直接百度下。因为其他网站有时候也有的

网友:
方正维修站服务网站下载的 初始版本  不能用在给我留言

T360 A010SB0 BIOS.zip

572.65 K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1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谢谢,你的BIOS很好,能点亮,但还是档开机(原故障),请问档开机是什么问题??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997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