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复主板电源插座短路?

楼主(2012-09-14):
今天接了一块主板,点不了 检测卡显示00 ,对地打阻值测得的 橙线3.3V 1 ,2,11,对地短路。请问各位大师这种情况如何修复啊?

网友:
阻值是 52 响了。怎么处理啊?

网友:
有个别主板橙色线对地阻值很小,但是11,可能是短路了,正如楼上所说56,要看什么主板,在一个就是使用蜂鸣档一定要看数字,因为只要数字下来70,蜂鸣档都会想

网友:
楼主说的是1、2、11脚的3.3V对地短路了是不?加电烧,摸摸看有木有烫手的芯片。

看看一些接着1117的地方。我是新手,仅供参考。

网友:
查短路的电压是供到哪里,就知道哪里短了

网友:
查看有没有烫手的芯片

网友:
你得拔掉电源插头去测量,看看是怎么样的,3.3V短,用到的地方很多啊。。一个个看一下有没有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