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台式机

楼主(2012-09-14):
一戴尔的台式机 系统是刚装的  温度全在40度左右 就是开机过段时间屏幕就一直抖 有时候频率很高 抖一会就好了 好了一会再抖  用的是集成显卡 该给他做什么样子的手术咧?

网友:
还真没有遇到过,期待答案

网友:
老是怀疑机子问题,就没想过显示器?

网友:
换个显示器试试

网友:
是不是刷新率不对啊

网友:
这个是显示器的问题,换个显示器吧,要么就修显示器

网友:
显示器问题

网友:
图像抖  跟系统有什么关系  你的思路不对

网友:
给显示器做手术就好了,不要动不动就想干主机,还有就是这是笔记本区

网友:
显示器或内存

网友:
附近没干扰的话就是显问题

网友:
显示器是液晶还是CRT的

网友:
换条VGA数据线试下

网友:
这明显就是显示器问题蛮!请问换显示器试过没有呢!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是内存 原先两根内存我去了根 测试三天一切正常 多谢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