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530 不加电

楼主(2012-09-14):
这个机器,刚开始的问题是,大短路,栓测完后,发现是给高压板的供电线,断开了,线都露出来了,直接对地了,把钱修好后,以为就可以了,但是新情况出来了,把机器都装上后,就不加电了,后来发现是把CMOS放电后,可以自动加电,但按开机键把机器关了,在按开机键,就不加电了,而且我发现在第一次开机后,机器是能开,但是屏幕是暗屏的,我刚始以为,是因为给高压板供电线断了,3V直接对地,把南桥给烧了,但是换南桥,还是无果,不加电时候,待机都正常,就是不加电。还有就是,谁有这个机器的图纸,麻烦给一份。谢谢,如果有修过这个类似的问题,请告诉告诉我,谢谢大家了。

网友:
可能还是南桥吧

网友:
高压控制是EC 你怎么换南桥啊  高手 换啥还用说吗

网友:
对啊,高压是EC控制的哦,换EC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