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惠普4431s I3 怪病

楼主(2012-09-14):
前几天打雷 , 单位上一批惠普4431s网卡打坏了,开机就亮灯,网卡芯片是rtl8151eh    换了网卡芯片开机能找到网卡硬件 可以输入数据   接收不到数据,  请问各位大侠们  那里还有问题。会不会是网卡模块也坏了啊,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穿桥

网友A:
南桥啊
你桥是和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啊
你桥是和桥啊

嗯,  南北桥合体的。被这机器搞大了头,你遇见过雷打算了的换了网卡不行搞下南桥就好了吗?

网友A:
碰到不少了 南桥引脚也不是说一烧都烧的 他会穿部分南桥 厉害了才直接挂掉
加焊没用 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不少了 南桥引脚也不是说一烧都烧的 他会穿部分南桥 厉害了才直接挂掉
加焊没用 更换

好的 我换下试试 , 看行不行, 我估计是南北桥 , 就是不敢确定。

网友B:
很明显网卡模块坏了  LZ现在是不是能认到网卡  就是插网线没有反映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不用犹豫了  网卡模块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网卡模块坏了  LZ现在是不是能认到网卡  就是插网线没有反映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不用犹豫了  网卡模 ...

插上网线有登,能找到硬件,跟传信号 不能接收信号。可是这网卡模块买不到啊

网友:
mac 全是000

网友:
那就MAC地址写一个进去就行了
怎么写自己百度

网友:
淘宝不到??俺就不信了,连桥穿了的话,代价就高了

网友:
换网卡都不好 加个USB的

网友:
那就是MAC地址丢失。可以自己设置一个,在网卡属性高级里面。可以123456789012

网友:
换了不好就没有救了

网友C:
楼主搞定没有?

网友:
usb的好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定没有?

搞定了,  网卡芯片的电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