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接电指示灯亮

楼主(2012-09-14):
联想Y450一台,不管接电池还是接电源一接上指示灯就亮了,按开机键可以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使用,关机时黑屏了不会断电,风扇还会时不时的转动。不知道能不能修

网友:
先自己顶一下先

网友A:
换个CPU试试

网友B:
时序不对,可能提前了,如果风扇供电接到待机3.3V关机也是不停地转

网友C:
这种情况需要慢慢查啦,修好了分享分享哦、、、、、、、

网友D:
这个问题是时序不对啊,刷BIOS了吗?

网友:
测测短路了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CPU试试

一装电池或者接电源后蓝牙指示灯,大写指示灯,IDEAPAD 的LOGO灯,NUMLK指示灯,触摸板锁定灯都亮了,风扇也转,就是屏不亮没显示,要接电源后按开机键后开机正常使用,只使用电池按开机键大写指示灯NUMLK指示灯灭但不能开机,这样不太可能是U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序不对,可能提前了,如果风扇供电接到待机3.3V关机也是不停地转

没修过的机风扇不会接到待机上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需要慢慢查啦,修好了分享分享哦、、、、、、、

拆一下我还是可以的,修应该要找高手不知道人家修好会不会告诉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是时序不对啊,刷BIOS了吗?

烧录机还没买到,呵,

网友:
拿给专家修好了,人家只说是电源管理部份问题,具体师傅不肯讲明,花了一百五啊不算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