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电流上到0.85就死掉,

楼主(2012-09-14):
DELL 1427电流上到0.85就死掉,机器刚刚拿到手是指示灯亮下就来,显卡加焊用了三四天然后又是老问题,拿下来重植后也是用了一天,结果就不亮了,上网一搜索这个型号的显卡板子有新的,价格还好,120块,买来一块,结果就是电流上到0.85死掉, 是不是还是显卡问题?求解
显卡

网友:
老师呢?在线求解

网友:
不一定是显卡问题啊。也要考虑下别的原因。我们经常做桥的时候别的地方也出了问题了,这么巧的事也时常发生的

网友:
呵呵 你看看电流有没有过内存

网友:
电流直上的?没什么任何跳变吗?〉

网友:
查查电路图,,看看电流,有没有过内存,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不上内存对比一下电流

网友:
电流应该过了内存从0到1.2左右最后回到0.85,好像也是显卡。

网友:
没示波器吗,在内存排阻上打打波形嘛,再不是开机时大小写切换就知道内存过了没

网友:
看看大小写切换能用吗,要么干干北桥

网友:
内存没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