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180-FGE 22寸 驱动板

楼主(2012-09-14):
求T180-FGE  22寸 驱动板,最好是原装的,芯片NT68657UFG.....60针的FFC    屏型号(宽屏)是:TPM215HW01  V0B1
如图

网友:
淘宝上去淘宝去呗

网友:
看做工很山寨呀。直接通用驱动板套屏吧。21.5寸的屏,应该不难找通用板。

说的容易驱动板好办,60针的屏线就不好搞了,没有屏白皮书门都没有。

网友:
换通用的算了,费半天事也不一定能修好,原装板比通用板要贵啊

网友:
是啊,通用板好找,就是FFC60P的驱动板插排没有啊!
用驱动板套屏,就得换屏啦!

网友:
那位知道TTL转换板有FFC30P的转FFC60P的么?

网友:
通用板已经很给力了 什么样的都有 淘宝搜去吧

网友:
淘宝 输入屏号  在加上点屏套件  相信结果会让楼主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