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复位也不走码?

楼主(2012-09-14):
   一块技嘉主板插上电源后,主板没复位也不走码?该怎么下手求高手指点谢了。

网友:
没能理解楼主的标题,没复位它为何要跑码!!!按不跑码的维修方法,查南桥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收到ATXPWRGD和vrmpwrgd

没复位也走马,这才是问题。。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多测下控制芯片

网友:
不走码,复位灯一直闪,诊断卡显示00

网友(点评):
供电正常,刷bios。换io

网友:
不跑码很正常啊。

既然已经知道木有复位,就先找复位的前提条件呗。查查南桥的工作条件是不是都满足了,PWROK和VRMPWRGD有木有得到3.3的高电平。看看有木有CPUPWRGD给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