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说明顶星板子问题所在

楼主(2012-09-14):
我有块顶星板子,修好后我发现板子插上电源不开机,开关排针与bios之间有个场效应管有点烫手,不知是为什么?知道者请说明一下,场效应管的型号为7585-adjsj

网友:
相当于1117

网友:
场管烫手的话应该不能算是修好吧!待机电路里面还有哪里短路吧!场管是给某个芯片供电的,手摸摸其他芯片试试!待机情况下不应该发烫的

网友:
重点查下网卡声卡桥

网友:
?不是说修好了吗?这还不算修好吧。

网友:
那还是没有修好
,看看是否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