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散热片坏了咋办?

楼主(2012-09-14):
散热片不导热了,怎么办呢,有人说在旁边加焊一截导热的管子(焊接工具不好弄,而且改装后不一定能装进去)还有人说重新给管子加入导热的液体,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另外如果可以那个液体是什么东西?

网友:
别弄了,直接买更划算

网友:
不清楚散热铜管里面的液体是什么,有高手解答吗

网友:
直接买个 或者把风扇改成5V  供电  应该会好些  劝你买个

网友:
改风扇没有用,热都传不过来,风扇再怎么全速运行也没用

网友:
难道就没有人闲得蛋疼时把这管子弄开看过

网友:
买个吧。不然弄到最后,说不定本本都被你弄坏了。

网友:
前不久在坛子里看到有人说帮别人弄过,但没有说具体方法,就是想知道到底可以不可修好,如果有方法详细说下

网友:
直接换了,了事多了,还加什么液体。没这必要 了

网友:
管子劝你还是不要修了,直接买个省钱省事,还有保障

网友:
这个真能搞好也用不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