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7J 开机LOGO有声音 进系统没声音

楼主(2012-09-14):
今天遇到华硕W7J 开机有LOGO声音,结果进系统没有声音,问过客户同意,果断的换了系统,还是没有,尝试卸载驱动用驱动精灵等等打驱动,结果就是不行。(因为开机有LOGO声音,我分析绝对不是板子上的问题,或者喇叭)最后去官网下载的驱动,尝试了下,果然好了。
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遇到不再走弯路!

网友:
给HP的机器差不多,好多都是因为驱动问题造成的声音不正常

网友:
一般这些情况直接找原厂驱动,驱动精灵都不起用的话

网友:
所有机器都一下   没logo声音的 按键盘 有报错声音就知道是不是主板问题了 暂时还没出过错

网友:
理论说就是驱动问题

网友:
这个例子完全可以借鉴

网友:
华硕声卡很多型号都有华硕官网才可以

网友:
华硕驱动问题就是多,维修起来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