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4ML不触发无复位

楼主(2012-09-14):
昂达的板子,收的料板。正在学习中,就拿来瞧瞧。

是VIA芯片,触发电路是针到南桥到三极管到绿线。

从针跑到南桥没有问题。从绿线出来进NPN三极管集电极,发射极接地,b接电阻,加电短接开机针(开机针有电压)基极无电平。看来是南桥问题了。
前阵子在论坛看到说USB的数据线的二极体值可以反映南桥好坏,就验证一下。
测量结果还真有问题。其中一组只有一个针有550的值,其余都木有。排除虚焊可能(此前加焊过了)
在另外料板拆的同型号南桥植球测试,USB的二极体值全都正常了。上CPU内存插诊断卡结果不跑码
测试发现有复位。把我知道的都测了一遍。没有思路了。问师傅,让我换个CPU,才恍然大悟,我装的是奔腾D双核的U,这板子虽然是775的但是不支持双核的。换了个U果然跑马,接显示器成功修复。
俺是新人,希望有一天可以修好过手的9成板子。

网友:
不触发。怎么会有复位??看电池。晶振。。几个开机条件

不触发肯定没有复位了。

网友:
总有一天可以修好过手的9成板子

加油,努力

网友:
希望有一天能修9.9成的板子。。。

希望是好的,现实是残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