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310 插电自动触发,不跳变

楼主(2012-09-15):
如题 遇到这样的问题总是没有头绪,这个板板是集显的,北桥是943GML,版号是VOLVIB 48.4U701.001纬创资通的,测的各路电压均正常,转换电压也查过,包括时钟复位信号都有,但就是不跳变。插电自动上电,换过CPU,也做过北桥了,都无果,没有思路了,大家有没有修过此板的。给点建议。或者说它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不上CPU电流跑到那啊?BIOS资料是否正确

网友:
有些机器不上COMS电池会自动触发啊,南桥也也是一个怀疑对象

网友:
检测上没上BLOS电池,要么就刷个BLOS

网友:
南桥刚加焊了下,无果,电流不上U跑到0.4A,上U0.9A,没有这个BIOS,你有吗兄弟,。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