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蓝屏故障处理一例

楼主(2012-09-15):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笔记本,开机后进入windows时,还没进去,一下蓝屏,初步判断为硬盘故障,直接进BIOS,改硬盘模式,SATA改为AHCI

网友:
en,华硕戴尔的部分机器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当年就是这个问题、遇到两次,第一次无奈重装的系统,第二次才知道是要改硬盘接口的

网友:
原来如此呀,我碰到了我都不知怎么解决的,真是谢谢了!

网友:
一般是0000007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