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23 CPU复位对地短路?

楼主(2012-09-15):
机器是479针 迅驰二代 北桥是ATI rs600me 显卡是ATI M64-S 二修机 北桥 显卡都被做过! 上电能到1.2无跳变
客户说是雷P中了,发现网卡芯片和时钟芯片巨热 拆掉网卡芯片 更换时钟芯片   现 电流0.9无跳变。          后检测CPU条件 供电时钟PG均正常 唯独复位无电压 断电一量居然是短路    CPU插槽右上角标注的是479 我拿的是479迅驰2代的假负载 应该没错 复位短路 应该怎么办 跪求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拆北桥量呗,CPU 跟北桥直通的。板号是什么,搞张图纸看看呗

网友:
是不是听到响声就以为短路了啊。

网友:
建议查下图纸
看下中间有没有什么电容电阻什么的  量下那里在去动桥

网友:
学习 坐等楼主出维修结果

网友:
假负载不一定准,特别是笔记本,最好还是找到图纸测

网友:
复位对地?是不是啊。你在仔细测测 最好找到图纸 直接测量 如若短路考虑到上家做过桥 可以先拔掉桥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