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70 没见过的插硬盘花屏!

楼主(2012-09-15):
  联想G570 拿来的时候不开机  打开是进液的   清洗完毕  烘烤过后  EC更换  可以开机  但是郁闷的事情发生了  花屏  花的不得了!  像以前的黑白电视没台似的  都是雪花   然后郁闷了一会 点根烟 裸机测试看看 晕 烧了很久  也没出现问题  排除后  是硬盘导致的。。。。第一次遇见硬盘引起的花屏  换新硬盘。。。还是花屏  查图纸。。。3 5V供电  四个信号都是直接到南桥的。。。但是即使是南桥信号有问题 怎么能导致花屏的呢。。。。

网友:
南桥是转换系统那一块的,有可能啊。。,建议先插一个独显试一下,看行不行,独显没问题的话,那就干北桥吧。。

我郁闷了,呵呵
老兄 这是笔记本哦!

网友A:
有图有真相。。。。   插硬盘  冷机的时候并不花屏  刚要进系统的时候花 热机重启还是花。。。。

网友:
刚进系统时候花?系统和硬盘换过后,那就干南桥吧。。。南桥有负责这一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图有真相。。。。   插硬盘  冷机的时候并不花屏  刚要进系统的时候花 热机重启还是花。。。。

不过还有一点,CPU,内存你都换过试了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过还有一点,CPU,内存你都换过试了么?

CPU   是I3的   贵钱贵物的  没有测试的 呵呵   内存换过了啊。。。我也在考虑南桥  但是就搞不懂怎么能导致花屏的呢。。。。而且 热机状态下  刚开机就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   是I3的   贵钱贵物的  没有测试的 呵呵   内存换过了啊。。。我也在考虑南桥  但是就搞不懂怎么能导 ...

I3哪个系列,带显存的么?最好先换一个CPU试一下,关于怎么跟南桥有关,你查一下系统是怎么转换的,如何从硬件转换到软件那边的,,。。这个我解释不好,嘿嘿。。

网友:
用U盘进PE  一切正常  。。。。。。

网友:
还是找个CPU换换试试吧,不要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
如果不是CPU问题,就是南桥在进系统抓硬件时某个硬件出了问题,比如中断出错,就会白屏,数据传不回来,死在那里,变成白的

网友:
裸机时,负载较轻,电压也低,一旦插入硬盘,负载变重,需要的电压也相应的提高,遇显卡相关的某处的电压/信号上不去的缘故吧

网友:
我很赞同

网友:
楼主 I3的u 那南桥就是HM55的吧。 他是不是南北桥集成的  。他有问题 花屏是有可能的。先换个桥看看吧!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硬盘都换过了 怎么会是系统

网友:
从来没有碰到过 见过不装硬盘 不开机的

网友:
pch这块有没有进水进的话也要拿下重植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说,干南桥试下,反正来的时候也是不能开机的

网友:
会不会是上了硬盘进系统时启用了装载了显卡驱动才花的哦,其实只是显卡问题而误以为是硬盘。。

网友:
同意此观点...PE是内存为显存的吧

网友:
显卡里面是不是进水了,我没有与到过,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南桥供电吧。。。。。。

网友:
进系统的时候正好加载显卡驱动的么

网友:
不好意思,没注意看,呵呵。。

网友C:
我去年修一台进水的HP G4,也是I3的,修好后也是查硬盘就花屏,不插硬盘OK。最终也没修好,楼主这个修好了,说来听下,看看究竟是那里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去年修一台进水的HP G4,也是I3的,修好后也是查硬盘就花屏,不插硬盘OK。最终也没修好,楼主这个修好了, ...

你换过南桥没?

网友(点评):
没,当时客人很急,搞了几天没搞好,客人就拿走了

网友D:
显卡问题偏多一些吧,硬盘出现此花屏的故障不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问题偏多一些吧,硬盘出现此花屏的故障不多见

多见的话头就不疼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发出来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