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点怎么补?

楼主(2012-09-15):
HPCQ一主板,拖锡不慎,掉了个点,测试此点不为空,补过,不粘锡,请教有无可以补上的方法

网友:
把pin点上的油漆刮掉在补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从废主板上,用烙铁焊个点下来。补上就OK了

网友:
先仔细观察一下掉的是不是空点,如不是,轻轻刮开板层用漆包线连上,并用绿漆绝缘

网友:
是BGA的吗?进入夹层的焊点?发个图上来看看,看能不能给你点建议...

网友:
不是空点,但是轻刮看不到线 暂时还不敢刮深了

网友(2012-10-17):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事。

网友:
用细漆包线补就行了,淘宝有卖那种飞线。我补过,过孔的都没问题。

网友:
没有红胶不好弄

网友(2012-11-16):
刮开绝缘,补线,然后刷绿漆

网友:
一个点很容易,用细漆包线补,绿油绝缘就行。多的就比较难了,我曾经用漆包线补掉10多个点的主板,BGA后用了7个多月,但后来出问题焊下BGA芯片后,又掉了几个点,补点后BGA了几次都不行,只好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