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类台式机主板通病。

楼主(2012-09-15):
求各类台式机主板通病。本人入门快一年。求大虾分享经验

网友:
我的主板可以正常开机,就是老死机,正在检查啥问题。北桥特别热,有可能是北桥供电问题。

网友:
可能是CPU座子虚焊。或者硬盘问题

网友:
什么都不说了,直接收藏。。

网友(2013-06-18):
华硕G41的板子、不触发、点金针可以亮但不跑码、如果CM跳线换一下就可以正常开机、但第2次开机又要这样、各位大侠请指教

网友:
楼上的 是想 逆天吗?

网友:
台式机板子不值钱啊,台机主板型号众多,设计各异,没有太多共同的通病吧,要说通病,就是北桥,bga的cpu座子容易虚焊吧。

网友(2013-08-28):
华硕  8.2k排阻好坏       技嘉  三极管好坏     V星bios好出问题

网友:
7楼的把BGA的工作都概括了,不就是这么回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