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15):
,显示器偏红色,把红色部分加焊后偏蓝色,把蓝色部分加焊后偏绿色,把绿色部分加焊偏红色,晕死
显示器

网友:
把那三个管子换了,把PCB洗一下,PCB脏了容易漏电。

网友:
还是没焊好 仔细的焊

网友:
你把RGB电路到VGA线同时都看看。是否有断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