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 这个山寨表 可以吗? 想入手一个

楼主(2012-09-15):
由于 自己是业余维修主板的  连表都没有  想入手一个  这个山寨 维修台式主板   够不够用?       我心理价位  就是越便宜越好。

网友(点评):
还是买个300以上的吧 表好有保护不容易坏 这表太垃圾了

网友:
要买的话就买个好点的吧,100块左右的,我用过三四十块的2块表了,十分别扭,耗电量就是很大的问题,用着用着就提示没电了...而且精确度什么的也很重要啊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

网友:
我最有发言权了,我用的就是这个,呵呵,上面说耗电,你算说错了,他有个自动节电功能,一个电池至少能用一个月,即使用的很频繁,但是有个问题,这个表屏蔽做的很不好,20v电压档我两个表笔放在两个手上都显示很高电压,电阻测量也只能两个大概,而且用了半年后的电源键也出现了接触不良的情况,前天才换的电池,也就是他给我带那个电池用了半年

网友:
胜利VC830好象也是这个价。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多谢  各位的  建议  和使用实况。 顶各位。

网友:
这个表   我 用过    。。。。入门级 维系  绝对 够用

网友:
选个好点的吧,用的多了你就知道了,还是贵点的好用,便宜的太垃圾了,我用了好几个了,不好用

网友:
没用过   入手就是UT61E    非常给力

网友:
同意8楼: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这个和我用的这个一样,费电

网友:
对于上面说的 耗电问题 建议改个电源···

网友:
和我用的一样的,感觉还不错对得起这个价格了,楼主可以入手一块,测电压电阻都没问题的    PS:用这个表的话最好买一套好的表笔,原机的表笔很垃圾的,我的表笔就是优利德的后配的使用还不错,都能满足够用就行了,维修的话入手一个也是不错的选择的

网友:
这个山寨表.使用频繁的话.顶多能用半年.我2年前也买了一块类似的表.没用几次就坏了.电源开关接触不良.旋钮也接触不良.报废!!

网友:
我也有这样差不多的。。三个月.就是电源开关接触不良.。。后来又换了左边那个开关过来。。也用了一年了吧。。。表笔差了点。。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有时候挺纳闷的,20多块钱,这厂家有多少利润呢?

网友:
不知楼主是干哪一行的?  如果是学生,选择这种表还可以;如果有工作会赚钱了,  这种表就不必考虑,还是买正牌一点的吧 ,优利德,胜利6、70的表可满足业余使用。

网友:
新手都不建议用这种表吧,量得不准不是耽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