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能点亮,屏幕是灰色的无图像

楼主(2012-09-15):
19长城M1931,以前能正常显示就是屏幕上一直飘的个频率超出限制范围。刷了程序后彻底不亮了,开关按键灯也没有了。不知道是不是拆的时候把板损坏了,目测拆的那一些凹下去 ,背面凸出来了。改了个通用主控后,灯管能亮了屏幕是发灰的没图像,刷了几个19的程序还是这问题。。。各位大神们啊,现在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照楼主这个情况 屏的可能性比较大。 建议仔检查下屏  屏幕上的模块与电路板链接处 仔细瞧瞧是不是弄断了  。

网友:
驱动板和屏电路都可以引起灰屏。

网友:
很可能还是程序没有刷对!

网友:
屏线没改好,或者是没插好,屏压坏的可能性不大。拿个好的屏测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吧!屏供电正常的吗?

网友:
屏或显卡坏了。

网友(点评):
显卡?我怎么没见过

网友:
你用代换法,测试一下明确一下故障原因,这样很难解决问题的。

网友:
屏线还得改了?换了两个驱动板都是灰屏么,

网友A:
用表打下屏接口信号对地的阻值看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表打下屏接口信号对地的阻值看对不对

哪几根是传信号的。。。

网友A:
你不是有通用板?看你那屏线就知道了,红线是拱电的5V,黑线是地,其他的线是白和蓝都是信号线,你把那屏线插在屏上,另一头不插,你测量下看阻值是一样的不

网友:
用点评套装看看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或者屏电路问题吧

网友B:
个人认为屏的可能性大,或许你的程序还是没对, 超出范围不是在电脑调下就可以了吗,你怎么好好的去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屏的可能性大,或许你的程序还是没对, 超出范围不是在电脑调下就可以了吗,你怎么好好的去刷程序.

电脑上调了不行呀。换了台电脑还是这问题,刷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有通用板?看你那屏线就知道了,红线是拱电的5V,黑线是地,其他的线是白和蓝都是信号线,你把那屏线 ...

阻值不一样就是屏上面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