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帮帮我!CPU 真的会烧主板么?

楼主(2012-09-15):
客户拿来一个机器,说显示器显示休眠状态。(E5300 V星G31 集显 )
插上电源开机,正常显示器到进入如系统,把下电源,和客户说 可能是显示器或者线松动了。在插上电源 想让客户看一下,无屏显,插诊断卡停在30 那里。(反复几次 更换内存 拿下电池 同样),没多想,换个旧的赛扬D 420 (200X8 1.6主频),开机跑马正常点亮(反复开关机测试正常)。告诉客户CPU 问题,客户同意更换新的E3400,插上无屏显,诊断卡30。(疑惑?怀疑客户主板问题导致 只识别65NM的赛扬420) 拿过来一台旧主机(E2180 P45 2G)把客户E5300换在P45上,开机正常点亮,换新E3400,跑A0 再换赛扬420跑A0再换 E5300 也跑A0了!现在个人猜测不解中!因手头无新G31 G41 DDR2的主板。请教大家 所传授经验!!!!!

网友:
现在后悔拿过来旧机器为什么没先试试新CPU,哎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E5300搞的!
发帖过后去试了下,客户原来的E5300+G31又跑马开机了,关机后 又点不亮了,跑30了!

可惜了我的P45 不管换什么都跑A0了!客户的破U!

网友:
刷下最新的bios试下。

网友:
U烧主板是正常的

网友:
清下COMS就好了 不用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