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接硬盘不启动(新发现)

楼主(2012-09-15):
把同事的机子拆开后,清洁,放电,裸机接硬盘进入系统,装好机后,发现故障如旧,过自检后,黑屏!想想裸机与装机的区别在光驱,于是把光驱撤下,开机直接入系统,现在接上光驱后,飞出现报错提示,请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先最小化硬件,然后分别加硬件来测试下,判断出是哪个硬件导致的噻

网友:
你进bios把能关的都关掉试试看,除此之外这里是网卡挂在sb600 pci设备重大嫌疑

网友:
就是PCI设备报错  PCI 能查的都看看 相信有不一样的发现

网友A:
基本上这种问题用安装版系统分盘后包好!楼主OUT了多年前的问题,你现在才发现?

网友:
恢复BIOS默认设置

网友:
你这跟我上次的 很像 我进bios 按F9恢复出厂设置又好了  不过我的是可以进系统 每次都提示和你上面的错误一样

网友:
这个去把那个pci芯片拿掉试试,要不就进BIOS恢复一下试试

网友:
估计是光驱挂了

网友:
这个需要先确定光驱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
取主板小电池放电试试   不行就看一下主从设置

网友:
同意  估计光驱over了

网友:
刷个BIOS,单独接个硬盘看看,用U盘引导能不能到PE,如果还不能那就是南桥了

网友:
换个光驱试一下,不过这个机子,南桥容易有问题

网友:
我按F1也可以进入系统的,就是每次都 要F1,好不爽

网友:
系统不认光驱哦,PE,XP均可以进入系统,北桥加焊过,有一条内存槽不认内存!

网友:
啥机子啊 可能是通病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这种问题用安装版系统分盘后包好!楼主OUT了多年前的问题,你现在才发现?

分盘也会导致这样的问题?真没听说过,我们这里都是快装盘分区安装的啊。没遇到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这种问题用安装版系统分盘后包好!楼主OUT了多年前的问题,你现在才发现?

分盘也会导致这样的问题?真没听说过,我们这里都是快装盘分区安装的啊。没遇到过么

你度了就知道。没有度过的还是先不要那么快的反对。

网友:
连接线及光驱代换一下,问题一般在连接线的多

感觉这位是从火星来地球不久,本本还能换线?你台机修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