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屏下方明暗相间

楼主(2012-09-15):
屏幕下方,一块亮,一块暗。是LED的屏,很少关机,不用就盒盖休眠,出现过一次这个问题,质保期内免费换了屏,现在又是这个毛病。请问:
1、哪里的问题。高压条?led灯条?还是其他的。
2、怎么修。不想换屏太贵了,是不是换个灯管或者LED灯条就行了?自己弄马不麻烦?
3、为什么坏。跟我的使用方法有关系还是R400质量不行。
谢谢啦!!

网友:
屏灯板接口有接触不良, 一组LED不工作导致的.................

网友:
LED灯是以几个为一组,且各组相隔的,看问题的表现应该是其中一组供电断线

网友:
LED灯,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