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优盘,提示格式化,要怎么处理?

楼主(2012-09-15):
一个PNY8G的优盘,是加密盘,现在提示格式化,用R-STUDIO检测只有3M,要数据,怎么办?
格式化

网友:
找个数据恢复软件 扫描一下 看能不能发现 。发现不了的话 那估计没多大希望了。

网友:
检测只有3M,有可能是主控问题,主控问题可以把FLSH拆下来,放到PC3000 FLASH重组数据

网友:
如果不管用的话,量产!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5859-1-1.html

网友(2012-10-23):
量产不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