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液晶现代显示器 不通电

楼主(2012-09-15):
客户拿来一台19液晶 现代的   不通电,插上电源线 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拆机查看发现220V的保险烧了,450V大电容 鼓包,整流桥KBP210G 也坏了 ,现在手上没有一样的整流桥,不知道可以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 有一个KBF205G  可以代换吗?望高手指教,在线等。。。。。谢谢了!

网友:
直接改成12V供电的方便些

网友:
等不到大侠们的帮助,我着急  就冒险试了一下,万幸  可以代用,显示器正在测试中。。。。。稳定性 还要考验下  有哪里不妥的   大侠们说下 学习加经验吧

网友:
没事   桥没什么原则

网友:
用4个二极管做一个就是了  经常感到事

网友:
能用,我就代换过。

网友:
KBP210G耐压1000V电流2A,KBP205G耐压500V电流2A。
可以代换。

网友:
看看了。也不懂

网友:
一般的桥堆都可以用, 找4个二极管拼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的,电源板的桥堆都可代用

网友:
用4个RL207整流管也不麻烦。

网友:
电源板那么多 。 随便拆一个就是了

网友:
桥堆就是4个二极管

网友:
桥堆没太严格的要求 能装上 大都可以用

网友:
平常坏的板子千万别扔,偶尔需要了,上面找一找,都可以找到你要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讲解了

网友:
桥的代换,我个人认为,只要电流不低于原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有时候,低一点也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