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一说复位时顺过程。

楼主(2012-09-15):
各位大师们,谁能说一说复位时序过程。复位时需要的条件等等。是不是有了CPU的核心供电(时钟正常),才能有复位动作?谢谢大家。

网友:
复位是南桥发出来的 有两个复位 一个是PCL_RST   plt_rst。分别叫PCL复位 和总复位。通常我们看到诊断卡一闪就灭 指的就是PLT_RST了、
     当CPU的核心  供电出来后  CPU 电源芯片就会发出PG 信号 返回给I/0 北桥 南桥。 当南桥接收到PG信号后 就会发出CLK 开启信号  开启主板时钟 当 时钟正常后  时钟芯片 就会提供南桥内部工作的时钟频率
那么 接着  在电压 正常 南桥本体正常的情况下  南桥就会发出PCL_RST   plt_rst给北桥 IO 如果北桥正常 外围电路也正常的话  北桥就会发出 cpu 的复位 信号 。 当CPU 具备 供电 时钟 复位 时 CPU就会复位内部电路。 发出寻址命令。 接着就跑码了。

不要误导哦!时钟开启信号你有没有跑过线?建议看下图纸先

网友:
去基地好好学习吧,这个很重要的

网友:
有空去基地学习下

网友:
不同的机器上电时序是不一样的 我们只能参考 不能认死理 要灵活 因为不同的bios上电自检程序决定了上电的时间顺序

网友:
谢谢讲解。说得明白。

网友:
复位不是完全一样的。不同芯片组不同方案都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