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一奇怪问题。。

楼主(2012-09-15):
今天闲着没事,找了一个IBM T40 的主板,自己的。 问题是插上电源 电流到了0.1A,TB 发烫。没有短路的地方。这个机器 料板 比较多,所以先把TB 换了,还是一样。PMH4 也换了 还是一样。芯片排除了开始慢慢查。翘起3SW 信号。 TB 不烫。 3SW 也正常 出来。 然后慢慢查。发现了 只要3SW 这条线路 不连起来 TB 就不会烫。一连起来 就发烫。59脚的阻值打过正常,59链接的电容也换过。后级 的线路 都断开过。我觉得是板存问题。TB负载不起。 我也把PMH4 接3SW的每个角 都敲起来。 然后电容  电阻什么的。都用飞线 飞起来。问题还是一样。。  特来询问下。高手们。。这个到底 啥子情况啊。 修了快一年的主板了。。这个问题 把我给搞蒙。。。。。。

网友:
没有人 先自己顶下 占个 沙发。。。

网友:
很明显VCC3SW负载过重引起的。你可以测TB的59脚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很有可能是和59脚想连的电容漏电或者短路引起的

网友A:
这个 早看过了。这些个 都排除了。我也知道 是负载不起。电容 阻值都打过。。

网友B:
PCB 有漏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 有漏电吧!

我也觉得。。但是我把 3SW 这一条线路都 翘起来。然后用线飞起来 结果还是一样的。所以有点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 早看过了。这些个 都排除了。我也知道 是负载不起。电容 阻值都打过。。

你可以用电击法看看,是哪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用电击法看看,是哪短路!

这个到时 没试过。等下接个 3.3 试试看看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