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600D-08W

楼主(2012-09-15):
接到一台东芝L600D,AMD芯片组集成显卡,P320的cpu,故障是:加电不显示,电压不动,拆开测电压都正常,换CPU 内存故障依旧,用手用力压了一下北桥亮了,然后BGA OK
AMD芯片组

网友A:
堪称秒杀 呀 AMD 还是一个字 虚

网友:
AMD 除了北桥就是CPU座 除了CPU座 就是CPU 没有一个不爱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