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个在修apple a1278,求电压参数,板号k6.....

楼主(2012-09-15):
接修一台苹果a1278,板号k6,修好后暗屏,现在屏线接口电压看似正常,请教一下,哪个在修的,能帮忙量一下参数吗,谢谢
现在2脚3.3    4脚3.3    5脚 0.07   17脚1.07   18脚1.1    22脚12    24脚0.57  哪位同行修到的,能讲讲哪个电压不对吗,苹果的不太熟。。谢谢。。。开机的瞬间能够亮,以后在开机就不能亮。。。

网友:
图纸呢?有图纸的话还能研究下

网友:
板号k6,论坛里有。。

MC374(A1278 K6).pdf

网友:
不好意思帮不到你,但是不要拘泥于平电路吧,还是查下其它地方

网友:
有在这修的吗,帮下忙,谢谢

网友:
5脚 0.07 5脚背光开启信号为低啊! 肯定不正常! 查这个信号

网友:
大家来论论一下,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