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k9NGM4 ms-7506 内存供电1.8V变成3.3v

楼主(2012-09-15):
这块板 第一次开机 (BAT放电后) 启动正常, 屏幕显示 请恢复默认值, F1 进入设置 F2 导入默认值
此时内存供电正常. 1.8V  内存边上的2管子也不烫...  无论重启关机尝试都能正常启动

但是...

只要F1进去载入默认值和直接在屏幕上按F2 载入默认值  重启后 内存电压上升到3.3V  主板不开机
诊断卡  卡D5  内存边上的2管非常烫...    无论重启 关机 尝试都 卡D5 内存不过 不亮机,

只要电池放电或者跳线放电 马上正常 亮机,   BIOS 刷过 依旧.. 这是神马情况....

MSI k9NGM4 ms-7506

网友:
桥问题吧

网友:
单桥的先干桥

网友:
我之前有遇到一个机器就是每次开机都要放电,不放电开不了黑屏,最后找到原因是硬盘问题,全盘格式一下就好了。

网友:
极有可能是COMS电路出现短路了,或者是其中的三极管坏了

网友:
每次都需要放电才能正常 应该是CMOS电路出现了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池那一段电路有问题,查一下三极管对地值正常不?

网友:
换电源管理不行在换管子。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换BIOS芯片试试

网友:
一般都是桥虚汗了!或RTC电路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是CMOS电路故障

网友:
有可能是滤波问题,感觉像是电压不稳定,再看看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