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715s 白屏

楼主(2012-09-15):
同行拿来的一叉烧包显示器  拿来时是不通电  量300V直流正常   各大二级管无短路  就直接换了了个驱动PM SG6841
换完后测量各大电压输出正常 接驱动板一能电就白屏电源指示灯无反应   量开启ON信号为高 强行拉底灯管不亮了

这种显示器哪位修的多指点下

网友:
出现白屏大多数,为屏供电的问题。

网友:
屏需要屏供电的。你查查找屏供电上的保险和二极管和电感之类的软件。

网友:
首先从屏接口供电查找,然后到驱动板

网友:
检测屏供电电路吧。如果屏上面机组电压都正常就换通用板试试。

网友(点评):
屏上的几组电压都正常了,那这屏还用修吗?没有设备,你能修?

网友:
白屏最常见的应该是没屏供电吧

网友:
除了屏供电之外还有图象处理芯片不良也会造成白屏。

网友:
屏的升压电路在驱动板上。

网友:
查下屏线,这机驱动板和屏线易坏

网友:
我遇见白屏最头痛了 诶 感觉大多是 驱动板

网友:
头大,屏线松了也会哦

网友:
这个机器是双屏线的 改驱动板也不好改的

网友:
  测5V有没有到屏上去!

网友:
指示灯无反应估计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A:
   这个显示器我修过一台,不过我那是直接淘宝更换的驱动板!双屏线的改驱动板是不可能的,  不过我建议你用排除发,你这个机子是不同电,你换了电源IC,那么现在电源板的供电正常了吗,5V 12V! 白屏证明是驱动板收到5V供电给了灯管开启信号,屏没有接受到驱动开启信号,那问题不就明确了,要么屏电路有问题,要么驱动板有问题!     你那电源指示也不亮,我怀疑就是驱动板坏掉了哦!

网友:
这种双评线的爱坏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示器我修过一台,不过我那是直接淘宝更换的驱动板!双屏线的改驱动板是不可能的,  不过我建议你用 ...

电压基本都正常的 比板上标的电压的高一点点 我也是认为是驱动板的问题 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这种不能改的很麻烦,只能仔细查出到底是屏还是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B:
以前喷到过,电感虚焊

网友:
在淘宝找找看有没有驱动板发一个看看。

网友:
联想有一批AOC代工的 不定时白屏 飞线5V到屏 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喷到过,电感虚焊
也是这样的机器吗

网友:
液晶白屏,首先要确定电压时否供到了屏上,如果电源已经到了屏,那就应该不管驱动板是否正常,都要修屏。